空间折弯管道的长度尺寸如何测量?

楼主(2021-07-22):
       我们有一台设备,上面有很多走水和走油的管道,这些用折弯机制成,管道都不是直来直去,也不在同一平面,加工时我们给的是坐标值,外协出去,现在管道回来了,检验成了问题,立体管道质检不会根据坐标检。

请问各位社友,立体管道用三坐标能检吗?

网友A:
我们用过拉绳的办法,也可以自制个微型的滚轮测距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过拉绳的办法,也可以自制个微型的滚轮测距仪

老兄,能不能详细说说方法?先感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能不能详细说说方法?先感谢了!

上面的方法都只能用来做粗略测量,百度【轮式测距】

楼主:
质空间弯管有空间转角和弯曲角度,转化成平面尺寸是否能检测的准确?
质检用检验机加工零件机加工的思维做检测,要求转化成平面投影尺寸。

网友B:
3D扫描仪
https://www.163.com/dy/article/FTB3MCSV0538QUGF.html

网友:
幻灯片,研究影子

网友C: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起点,终点和长度,这三个 要是都对上了,就没什么问题了。起点和终点用坐标检查,长度就滚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起点,终点和长度,这三个 要是都对上了,就没什么问题了。起点和终点用坐标检查,长度就 ...

谢谢你提供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扫描仪
https://www.163.com/dy/article/FTB3MCSV0538QUGF.html

谢谢你的回复。3D扫描仪买不起,领导不同意。

网友B:
做个固定管子的基准架子上三座标测量了

网友:
三维有了先测量对角线尺寸,在三维图上找出中心线测量两弯角直线尺寸。还有什么问题联系电话吧!1568417015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固定管子的基准架子上三座标测量了

非常感谢!这个方法太实用了。

网友D:
理论上来说,起点终点对,长度对,形状不见得就对。我觉如果是批量做,可以做检验工装。如果是单件,给一些关键尺寸。具体给哪些关键尺寸,要看管路在那些位置容易与其它部件干涉,或者在哪些位置必须在一定的位置与其它部件相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来说,起点终点对,长度对,形状不见得就对。我觉如果是批量做,可以做检验工装。如果是单件,给一些 ...

是的,最好就是做检具,我们想用检具检验,目前还没有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铁皮钣金堆一个管路的安装环境

网友:
不要折腾自己人,把问题转嫁给外协工厂,让他们做检具或者提供胎具和现场检测方法,让他们自证明,把问题控制在家门外.

网友:
建议简化测量尺寸,只测关键的几个值!

网友:
空间两点之间相对长度,就是三个方向坐标差之和再开平方呀,这样就可以算出来每段长度,或者你建模时不要用坐标,直接用管道自身相对长度

网友:
|晓昀发表于 07-23 07:13 本帖最后由 晓昀 于 2021-7-23 07:15 编辑

质空间弯管有空间转角和弯曲角度,转化成平面尺寸是否能检测的准确?

质检用检验机加工零件机加工的思维做检测,要求转化成平面投影尺寸。

没有必要这么精确吧,卷尺测一下就差不多了,管子精度一般不会太高

网友:
以中心线为基准计算

网友:
可以把空间坐标点转换为直线段、旋转角度、弯曲角度等信息,角度测量仪可以测量角度值

网友(2021-10-20):
这个想法,跳跃

网友:
三坐标测量仪器可以,就是有点贵

网友:
柔性焊接平台感觉能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