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配对

楼主(2021-07-22):
四个角接触轴承,两两同向,背对背如何配对

网友:
什么意思,没数据怎么谈

网友:
有V型线的!两条线重合就装对了。

网友:
有记号的。。。。两个轴承贴在一起,转下找找V字符号,能组成V字就表示配对ok

网友:
四个配对,需要厂家选配出两对,并不是随便拿两对就能用的。

网友A:
很不好配!这个配置,就是QBC的配置。
先配前后各一顺DT,然后再配2-3号轴承隔圈,根据你的工况选择预紧力。
LZ这么问,很显然不会配。所以建议直接买QBC的配置,出厂就配好的,前提是也要根据工况选择好匹配的预紧力。如果自己配不好,直接上去就挂了。
如果轴承中间有隔圈,买配置好的轴承,装配时,直接将内外隔圈磨平就行(平行度2u以内,尽量用圆台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好配!这个配置,就是QBC的配置。
先配前后各一顺DT,然后再配2-3号轴承隔圈,根据你的工况选择预紧力 ...

网友:
六楼回复正解!

网友(2021-11-06):
6楼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