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疲劳

楼主(2021-07-23):
   附图是使用一个月后疲劳的皮带,感觉是质量问题,有大师可以一眼洞识其中的原因吗?

网友A:
老化了吧,长时间张紧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化了吧,长时间张紧停机?

连续一个月工作而已,皮带寿命一般1年左右都是正常把

网友:
接头部位?这地方是不好搞。
最好专门定做无接缝皮带。

网友:
看着像是毛刺割伤的

网友:
还挺规律。

网友:
多半是质量问题!

网友(2021-11-01):
图片中的位置,是皮带打齿的位置,像这样的短皮带,是可以做这样的横齿的,但还需要考虑两侧刀口的轴径和皮带的张紧,不然过刀口时应力过大,会使皮带打齿对接位置产生断裂,影响皮带使用寿命。

网友(2021-12-19):
皮带质量问题:
接口质量不过关,脱胶,皮带与轮子有磨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