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放样功能

楼主(2021-07-23):
为什么无法闭合

楼主:
因为放样的话需要两个面,而我这个只有一个面

楼主:
我画了四根线,四个3D草图

网友:
看帮助文档里的放样命令

楼主:
好像只能放样曲面而不是放样实体

网友(点评):
这不是废话吗,你草图都非闭合,还想出实体。你能不能别这么自以为是

网友(点评):
草图是闭合的

网友:
对命令不理解,重新理解一下命令

网友:
端点是否要穿透配合

网友:
为啥不要草图里面画,这种四条线才会更加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