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点胶机+UV固化一体机

楼主(2021-07-23):
智能视觉点胶机的发展和应用
Ø 点胶机的发展
点胶机在行业中的使用很广,在工业生产中,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点胶,比如集成电路、印刷电路板、彩色液晶屏、电子元器件、汽车部件等等。智能视觉点胶机的出现是点胶行业一个新的开始,标志着点胶机行业的发展已经走向更加智能的阶段,奠定了点胶机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走向智能自动化的道路。
Ø 点胶机的应用
视觉点胶机作为一种新型的高精密高速点胶机设备,是在点胶机基础上配置了CCD视觉检测系统,电脑可以精确识别位置,可视化编程视觉检测,CCD视觉检测自动定位校正,它在不需要人工干预的情况下便能根据系统发出的指令,自动完成配胶和输送胶水到出胶头的整个流程。自动识别产品的位置,并且按照运行轨迹完成点胶,与其它点胶设备比起来显然更占优势。
视觉点胶机的视觉控制系统取代了手动操作,不需要人工检测胶点是否合格,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可以连接电脑客户端进行出胶量和出胶时间等参数的调整,使点胶机的功能更全面,而且行业适用性也更加宽广。
在线智能视觉点胶+UV固化一体设备
这里为大家展示我司推出的一款:在线式视觉点胶机+UV固化一体设备,普通的智能视觉点胶机,在点胶工作完成后,还需要人工转运进固化炉,工艺流程长,还增加了人力成本。这款设备不仅涵盖了在线智能视觉点胶机,还在其基础上集成了UV固化功能,UV冷光源固化机构伺服调整,以匹配对应产品高度,达到快速固化的效果。设备在点胶后,自动进入下一个固化工位,减少了中间人工转运环节,优化了生产工艺,还能精简人员,智能化程度比常规视觉点胶机更高。

网友A:
这个不错,方便详细谈谈吗

网友:
还不错。国产的东西确实越来越完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方便详细谈谈吗

可以,请多指教

网友:
设备功能很完善,少去常规点胶的烘烤过程,取而代之的是紫光固化。

网友:
没搞过类似设备

网友B:
应用范围太小了,只能搞搞透明材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请多指教

贵司的点胶机是可以在运动状态下点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司的点胶机是可以在运动状态下点胶吗?

一般来说,不建议在运动状态下点胶。主要是喷射点胶,运动状态下,胶点会产生飘移,影响胶点位置准确性和外观效果。
如果是对点胶位置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倒是可以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不建议在运动状态下点胶。主要是喷射点胶,运动状态下,胶点会产生飘移,影响胶点位置准确性和 ...

那这样的话,如果是连续输入工装,可以保证分离的时候不漏点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用范围太小了,只能搞搞透明材料。

呵呵,这个是台达的应用案例。电子行业,用UV胶水的,基本都可以用。不知你说的只能用透明材料,从何得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样的话,如果是连续输入工装,可以保证分离的时候不漏点胶吗

多段式的传输线,在点胶和固化时,皮带和工装是停止的

网友B:
|黄粱美梦发表于 07-23 16:49
呵呵,这个是台达的应用案例。电子行业,用UV胶水的,基本都可以用。不知你说的只能用透明材料,从何得来?

来,台达有多牛逼?UV胶水什么特性?材料不透光你的UV胶水怎么固化?电子行业用UV胶水多吗?

网友:
看样子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台达有多牛逼?UV胶水什么特性?材料不透光你的UV胶水怎么固化?电子行业用UV胶水多吗?

用杠的时间,用下度娘增加了解,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杠的时间,用下度娘增加了解,可好?

去淘宝买瓶UV胶玩玩吧

网友(2021-10-05):
我们2018年做成电子烟AC1003的自动化,打UV胶、然后装玻璃管、再UV光照,最后,装硅胶帽、
点UV胶就是用普通的点胶机,沿中心杆做360度的旋转一周,再把点完UV胶的中心杆与透明的玻璃做旋转式组装,二者之间的半成品放在循环链上(循环链上面装有固定座,固定中心杆与玻璃管用),过UV光照。

网友:
UV胶在电子行业用的挺多的。

网友(2022-06-22):
点胶头是什么样的

网友(2023-02-08):
这个点胶精度可能不是很高,并且点胶时皮带线最好停下来。

网友:
这种模式点胶精度不会太高,并且点胶时皮带线需要停下来。

网友C:
楼主,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QQ微信都行),我这边可能有采购需求,需要先了解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QQ微信都行),我这边可能有采购需求,需要先了解一下,谢谢。

QQ:4398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