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大佬解救!不焊接不用螺丝 怎么能让长方体和六边形结合 不会掉下来。

楼主(2021-07-23):
在线求大佬解救!不焊接不用螺丝  怎么能让长方体和六边形结合  不会掉下来。急!!!!

网友A:
什么材质?还是上个图吧

网友:
看咋用,过盈配合压进去也可以。

网友:
水平叠着放,别碰它就掉不下来

网友:
工况呢?多大?多重?什么材质?
问题太模糊了

网友:
割两燕尾槽配装也不会掉哦!

网友:
表述太不清晰了。很容易让大家回忆初中的物理常识。

网友:
考虑下过盈配合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使用工况呢?

网友:
没有说明结构和具体的要求,不知道怎样回答更加合理

网友:
铆接工艺适用这种工况!

网友:
固定东西螺钉锁、焊接、工装压紧、胶水粘、过盈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还是上个图吧

不锈钢的  很尴尬 我的图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