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输送机螺叶耐磨层焊接

楼主(2021-07-23):
有一台螺旋输送机,螺叶表面要求有4mm厚度的洛氏硬度60度的耐磨层,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什么工艺能够达到吗?

楼主:
螺旋输送机使用的环境温度是450摄氏度

网友:
可以给螺旋叶片受力面堆焊耐磨层

网友:
450环境下,钢铁材料是不行的。

最关键的是客户能出多少银子

网友:
用WC焊条堆焊。

楼主:
再请教一下,如果说在螺叶耐磨区固定高硬度合金钢的话  能用什么方法?

网友:
叶片不是特别薄的话,可以焊,只是需要多层堆焊。我们可以帮您做成自动化堆焊设备。之前做过几个这样的螺旋非标自动化堆焊项目,很成功。有兴趣,可以联系我15921772395(微信同号)。

网友:
预算足够的,用信铬钢焊层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说这种材料的存在。

网友(点评):
这是一种复合材料,耐磨性远高于一般的耐磨板,缺点是比较脆,不能悬空布置

网友(点评):
这种材料能耐高温吗?怎么平时没有听说有这种材料的存在?它诞生多少年了?

网友(点评):
至少十几年了,主要用在矿山设备上。耐高温需要做对应的实验。

网友:
可以的,堆焊耐磨层

网友A:
以前有环保炭生产机就是用的螺旋挤压结构,高温,高磨损,高压力。所以,效果不佳。关键这种设备还出不起钱。

网友:
堆焊耐磨层学习了。

网友:
市场上有喷焊耐磨层的

网友:
有这种特殊连接的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环保炭生产机就是用的螺旋挤压结构,高温,高磨损,高压力。所以,效果不佳。关键这种设备还出不起钱 ...

高温高压高磨损这个问题不难解决。用特殊的合金就行。

网友(点评):
然而那个机器并不贵,而且主要是面对农村市场,太贵的合金,老板舍不得用。

网友(2024-01-31):
堆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