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实体零件中某个实体更改透明度后,如何恢复不透明?

楼主(2021-07-23):
有个实体我更改了透明度,可是再想改回来,怎么做呢?

网友A:
再点一下更改透明度按钮就可以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点一下更改透明度按钮就可以恢复

不行,没有用,感觉越来越透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他

也是没有效果呀,怎么回事?

网友C:
你是不是材质选到了透明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材质选到了透明的材料

不是材质的问题,我就是在实体右键,选择了更改透明度,后来我想再恢复默认,发现没有这个功能;然后按照刚才有人说再次点击更改透明度,却更加透明了,
建议软件把透明度这个做个对话框,修改透明度的值,这样非常实用,也方便
你看我的图,两部分都是一个实体,一个面右键选择了更改透明度,再次更改透明度却更加透明,像玻璃一样

搞定了,原来每个面都可以单独更改透明度,而不是实体透明;
我把好几个面都设置了透明,
只是透明之后不太容易选择到透明的表面,
另外:当选中透明的表面时,右键更改透明度的这个项目处于激活状态,
再次点击的确时恢复不透明状态
现在已经恢复了不透明,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点一下更改透明度按钮就可以恢复

谢谢,兄弟,我原本以为这个透明度是调整实体的透明度,才知道是表面透明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材质的问题,我就是在实体右键,选择了更改透明度,后来我想再恢复默认,发现没有这个功能;然后按照 ...

按shift键就可以选择透明的

网友C:
问:你想隐藏装配体里头的零件,怎么办?

答:右键点击零件或者树状图中的零件名字,然后点眼睛那个图标。更快捷的方式,只需要把鼠标放到那个零件上,按一下Tab,隐藏了。

问:隐藏装配体里头的零件想回复怎么办?

答:把鼠标对准隐藏文件的位置,按Shift+tab,零件就回来了。

问:想在装配体树状图中拖动子装配体的位置,直接拖?会变成另一个子装配体的子装配体,怎么办?

答:按住Alt拖动,就可以了。

问:拖动工程图视图总得吧鼠标移动到视图边缘?

答:按住Alt,点视图内部的任意一点就可以拖动。

问:装配体配合总要一个一个选平面、圆柱面好麻烦?

答:Alt键可以快速配合。比如,按住alt键同时拖动一个轴类零件一端的圆弧,拖到另一个孔类零件的圆弧上。这样拖放零件,会自动添加同轴心、共面、同轴心等等配合。这种模式下,还可以使用Tab键切换配合的方向(即“反转配合对齐”功能)。

问:如果你是用模型项目功能生成的工程图尺寸,如何移动尺寸?你发现有一个尺寸放到另一个视图更合适。

答:你只需要按住shift,将该尺寸拖过去即可。

问:软件总是自动捕捉一些我们其实不想要的几何关系,怎么办?

答:按住Ctrl键,所有的捕捉关系都暂时不起作用了。此外,在生成剖面视图时,按住Ctrl键,可以解除视图和父视图的对齐关系(其实生成任何视图的时候按住Ctrl都可以解除对齐关系)。

问:零件设置为透明时,选不中零件怎么办?

答:导致想选择该零件的面时总是会选到零件后面其他不透明零件上的面,怎么破?按住Shift选择完破。

问:如何选择零件里头的所有边线、顶点、面?

答:点一条边线/顶点/面,然后按Ctrl+A试试。

问:solidworks中的特征如何复制呢?

答:Ctrl+C,Ctrl+V不光能复制文本,还可以复制特征,比如把倒角特征复制到别的边上去。当然了,不是所有特征都可以自由复制粘贴,有些需要一些条件,有些则完全不能复制。

问:3D草图里如何切换平面?

答:需要在XY,YZ,ZX平面来回切换,按一下Tab键就可以了。

问:如何将将三维模型旋转到一个特定的角度?

答:可以试试在以上的标准视图或者“正视于”某平面的基础上,按Alt/Shift/Ctrl+方向键试试(三个快捷键分别代表滚转/旋转/平移)。

重要:可以根据使用频率和习惯,设置一些快捷键。

辅助工具的使用

SolidWorks Explore

Soildworks Explore可以方便的处理有关零件和零件,零件和装配体,工程图和3D模型文件之间的相互参考关系。可以方便地给零件重命名(保留原有参考关系的重命名),替换装配体/工程图里的子装配体/零件,也可以完成打包等工作。

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

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可以进行批量操作,比如批量打印图纸,批量将工程图转为DXF格式的图纸批量添加一些诸如“设计”、“日期”、“校对”、“审核”等信息,再也不用一张一张打开图纸改动了。可以大幅提高工作效率,避免无意义的重复性劳动。

网友(点评):
你这全得很哪,我马上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shift键就可以选择透明的

谢谢,同事也是这样告诉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你想隐藏装配体里头的零件,怎么办?

答:右键点击零件或者树状图中的零件名字,然后点眼睛那个图标 ...

长知识了,谢谢大神

网友:
一定是你那块操作有误。

网友:
选中实体后再改回来!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7-23 21:49一定是你那块操作有误。
第一次用这个功能,我在右键改的,点击两次,右键好像针对面,而不是实体;后来同事告诉我在设计树那里操作比右键这个方便,这个功能一般不怎么用,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