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这样的高度差能实现取料和上料吗

楼主(2021-07-23):
如图,2个高度差
1.随着取件,料件的高度越来越低,气缸如何取料实现?
2.输送机高度不同,如何适应?

网友:
为什么用气缸

网友:
小一点行程有办法,800这么高,建议直接用丝杆电机得了,也贵不了多少,何苦呢。一个丝杆电机,解决你所有问题。

网友:
之前有人发过,结构里明明白白,接近开关到位即换向

网友A:
|曾j发表于 07-23 16:34之前有人发过,结构里明明白白,接近开关到位即换向
没太明白,上个链接?

网友:
接近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太明白,上个链接?

意思是加个接近开关检测到物料的距离,比如说检测到取料结构挨到物料了,就停掉取料结构下降气功的气。

网友:
领取积分

网友:
可以实现的,与产品接触那层夹爪做文章

网友:
气动吸盘合适的位置装一个接近开关。靠近物料,自动停止开吸反向

网友:
800,很大的幅度了,还供三个工位,不知道生产节拍多少,估计会累得够呛,不看好气缸,至于控制倒是超级简单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只要机构能实现这种动作!

网友:
你这个设计有点问题,可以下面向上送料到某个固定位置。这样可以缩短节拍时间。

网友:
测距传感器

网友:
这样子气缸的行程岂不是要很长

网友:
Z轴用800行程的直线模组就可以解决了,每次下降一个产品的厚度的距离。

网友:
料台往上升啊,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