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程转换的问题

楼主(2021-07-23):
水平方向某一结构作为动力移动800mm左右,用什么结构可以使竖直方向从动装置移动100mm左右?

网友:
楔形块可以

网友:
加一个齿轮一段齿条

网友:
槽里装个轮

网友A:
楼上的办法好槽里用轴承,滚上去

网友:
凸轮算一个。

网友:
曲柄滑块的变形?

网友:
同步还是异步

楼主:
同步异步不是程序上讲的吗,我不太明白你想表达什么

楼主:
感觉这种方法比较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步异步不是程序上讲的吗,我不太明白你想表达什么

同步的话一个动力源,异步需要两个吧。可能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办法好槽里用轴承,滚上去

好吗?不掏槽,做板子,滚轮在上表面滚动,板子强度有保证轮子又容易更换

网友:
同步好实现一些!

网友:
机械上的同步还是异步,要求同步动作还是可以差步动作

网友:
导槽滑块/导槽滚轮可以,目前我们公司部分产品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