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转工程图问题

楼主(2021-07-23):
sw的单个文件里面有很多张工程图,转cad的时候如何把所有的图纸转到cad一个模型里面,而不是分开的?

要多张图纸放到一个模型里

楼主:
测试过源泉设计,图纸标注会乱码

网友:
把autocad多张图纸放到一个文件里,本身就不是什么合理的作法,你可以查查那些使用pdm erp plm等等管理信息化系统的公司,都是一张图纸一个文件,这叫正规化

网友:
其实SW也可以一幅多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过源泉设计,图纸标注会乱码

乱码那是缺少字库,从别人那里拷贝字库过去就可以。

网友:
SW本身转CAD是做不到这种情况的,可以利用插件把所有的图纸都汇集到一张图里面。但是这种插件多半是要花钱的

网友:
这样干容易把图搞乱套

楼主:
这个是单个文件的操作方式,不是单个文件里面单个模型多张图,这句话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
|做钢的发表于 07-23 19:39把autocad多张图纸放到一个文件里,本身就不是什么合理的作法,你可以查查那些使用pdm erp plm等等管理信息化系统的公司,都是一张图纸一个文件,这叫正规化
正解,尤其是不同比例的图放在一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