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测量中是如何补偿线膨胀的

楼主(2021-07-24):
手册上锡青铜温度20-100°C时给出的线膨胀系数是17.6x10^-6(1/°C);铬钢11.2x10^-6(1/°C).其差值位5.4x10^-6(1/°C),就是每度每米差了6.4um.如现在夏季加工厂车间室温为30°C,对1米的零件,在温差为10°C时线膨胀差值为64um.对精加工件,检验人员是否加上这个差值?

网友:
检验一般不加,实测多少如实记录。可记录温度湿度条件。温度敏感精度要求高的应该恒温室加工,冷却后测量。

网友(点评):
应该恒温室加工,冷却后测量——恒温条件不具备又想控制住尺寸

网友:
检验按图纸验收,图纸未特殊说明,按常温常压测。若公司有条件可建恒温恒压仓库

网友(点评):
同样的零件在同一样的立车上加工,大零件要完全冷却需要时间长,操作是加温度补偿吧。有风险,可控。艺高人胆大。

网友(点评):
你家技术水平有问题,可能人也有问题。既然变形量能算出来,公差补差也好,温度补差也好都行。冷却需时间?难道你家零件大进给量走到尺寸,发热后等冷却?

网友(点评):
问题的起因是:用便携三坐标测量有材料选择项(该项确定了线膨胀系数);有温度选项(该项确定了和20°C补偿的温差),钢件和千分尺测量数值基本吻合,铜件有出入。

网友(点评):
(难道你家零件大进给量走到尺寸,发热后等冷却)——大件外协作加工,加工厂检测有困难时去三坐标检验。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规矩是死的,不守规矩的都在作死的路上……没有谁是一辈子幸运的

网友(点评):
之前去一家做自动车床厂,因不具备恒温车间,做镗床加工的说起原来在军工企业时这些件要恒温室加工,恒温后检验。零件价位差别也就大了。

网友A:
不具备条件加工大尺寸高精度零件,很容易报废造成损失。

网友(点评):
不具备恒温条件,好在又补救措施。

网友(点评):
所以看大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每摄氏度每米的线膨胀是10的-6次方数量级,可以忽略了。

网友(点评):
每摄氏度每米的线膨胀是10的-6次方数量级,就是每米每度微米级。每度十几微米,有时不能忽略吧

楼主:
观察液压缸是否内泄漏,接了数显压力表。连续3天是上午压力表显示压力变小,傍晚之后压力表显示压力升高。可能有两种原因1.是数显表有温漂  2.在温度升高和降低时,液压缸体和内部的液压油有温差。还可能有未想到的原因。材料线膨胀系数虽然不大,有时会有明显的影响。

网友:
所以说检测器具需要在恒温恒湿的环境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具备条件加工大尺寸高精度零件,很容易报废造成损失。

我的建议是加工这种零件根据你厂里的情况需要指定专人加工,并且指定专门的设备,根据这个工人和这个设备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合适的加工余量和最终加工尺寸,然后还应该和买方多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