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轴如何抛光加工

楼主(2021-07-24):
如题如题,该轴表面需要整体抛光,可总长度大于2400,怎么办才能保证抛光效果,轴又不能弯曲。材质  304不锈钢圆钢  数量300件/批

网友:
电化学抛光

网友A:
见过小仪表车用钻夹头夹住手动抛光的

网友:
看尺寸要求不高可以做个简单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小仪表车用钻夹头夹住手动抛光的

细长轴中间得做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小仪表车用钻夹头夹住手动抛光的

批量大,手工抛光恐怕不可取,再说也容易变形吧

网友:
可以的,电化学抛光方便一些!

网友:
怎么加工呀2m多

网友:
某宝找一下圆管抛光机

网友B:
Ra1.6不难做,磨光料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1.6不难做,磨光料了解一下。

劳驾可否再详细说明下你的意思

网友:
买台DF抛光机,就解决了

网友:
无心磨可否磨削

网友:
无心磨随便磨磨外圆都不止这个光洁度,要更高无心磨换抛光轮,0.2光洁度都能给你搞出来

网友C:
图纸标记粗糙度了还标记个抛光是脱裤子放屁,你别管人家怎么弄,给你弄到1.6以下就行

网友:
无心磨可以的,精拔磨光料就这么弄的

网友D(2021-08-23):
轴立起来。

网友(2022-05-25):
引用 网友D:
轴立起来。

2400长,立起来?

网友:
先跟设计沟通一下,看能不能改,304做2m,直径9mm,说不定人家只是标错了

网友:
无心磨轻松搞定,更多应该考虑的是加工完之后,怎么避免材料弯曲,这么细长的东西~

网友(2022-07-18):
买抛光的304杆就行,没有必要再自制设备加工

网友:
直接采购光棒啊

网友(2024-03-20):
引用 网友C:
图纸标记粗糙度了还标记个抛光是脱裤子放屁,你别管人家怎么弄,给你弄到1.6以下就行

大佬,抛光零件该怎么标粗糙度?

网友E:
1.6um粗糙度,这靠人工不行的
有专门的无心抛光机,找外协他们有办法。

后续就采购光轴,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6um粗糙度,这靠人工不行的
有专门的无心抛光机,找外协他们有办法。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