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9装配体如何参照打孔?

楼主(2021-07-24):
如图先做好了蓝色法兰,零件制作装配体后插入了橙色法兰。
现在想在橙色法兰上参照蓝色的螺纹孔的位置打孔,
如何参照??

网友:
在装配体中编辑零件,你从15年到现在不会才使用solidworks吧

网友:
的确如楼上所说

网友A:
先在橙色零件上选择草图平面,然后,选择孔的边线,再点击草图工具栏的“转化成……”

网友:
我会选择在装配图上打孔,特征传递到零件

网友:
支持楼上几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橙色零件上选择草图平面,然后,选择孔的边线,再点击草图工具栏的“转化成……”

我也想这么操作,不知道为什么实体引用无法选择。

网友B:
装配体中单击橙色法兰,选择编辑,然后选择异型孔向导,位置定位到蓝色法兰的螺纹孔圆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这么操作,不知道为什么实体引用无法选择。

把显示样式改为线架图,就可以选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体中单击橙色法兰,选择编辑,然后选择异型孔向导,位置定位到蓝色法兰的螺纹孔圆心。

我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不知道这次那里出了问题,怎么也选不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不知道这次那里出了问题,怎么也选不中了。

把显示样式改为线架图,就可以选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