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2的Toolbox打不开

楼主(2021-07-24):
1.打开solidworks2012,点Toolbox,显示没有配置:2.点击现在配置,就出现这个对话框:

各位江湖大侠,大佬,本着天下机械设计是一家的不二原则,告知一下怎么弄吧!

网友:
你没启动相关插件,能运行才怪呢

网友:
有装这个插件吗

网友(点评):
有装的,一直都可以用,最近有段时间没开这个软件,突然就不能用了。

网友:
在软件工具栏找“工具”,下面找插件,在前面方框打勾。

网友(点评):
勾选了,装好软件后一直是可以用的,只是最近一段时间没用这个软件,突然就成这样了。

网友(点评):
是不是杀毒软件搞的怪?比如360

网友:
安装插件才可以运行的,先把插件按上

网友(点评):
装了,一直都可以用的,就是一段时间没用这个软件,突然就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