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选配

楼主(2021-07-25):
小白求教:加工42CrMo锻件,车外圆,直径30-60,要求粗糙度3.2,选用什么刀具比较合适,目前的刀具容易缠铁销。

网友:
刀具缠削可以通过重新选刀来解决,但是也可以更改切削参数达到要求,转速慢一点,进给快一点,还有就是要注意刀具的角度对切削流出的方向有很大的影响的,可以多看些关于刀具角度的书籍

网友:
你缺一条断屑槽

网友:
硬质合金刀具可以加工出来的!

网友:
换断削槽型

网友:
调参数 换槽型 就这两办法

网友:
锻件表面是否一致,有无明显高低点,建议选用GM槽型,可以应对粗加工及半精加工,刀尖半径控制在R0.8以内,刀片牌号切勿选错,精车时适当提高参数。

网友(2022-06-20):
选用断屑槽好一些的,这材料不算太难做

网友:
你这个没什么难度。。。。。正确的断屑槽——合理的切削参数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