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语求了

楼主(2021-07-25):
我在零件上面草绘,选的这个参考,到底是 咋选择的,整不明白,有没有大佬教教小弟

网友:
建议在零件表面先建立基准面,然后再画草图

网友A:
在零件上先选择面,再打开草图工具,再画直线或者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零件上先选择面,再打开草图工具,再画直线或者圆。

兄弟 不行的 这个不是swcreo 很繁琐的

网友:
自己找点CREO视频先入门吧,CREO好用的很给你搞的像垃圾!

网友:
如果选不中面,就说明这个面有问题,先在它上面增加一个基准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