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吸油口压力问题

楼主(2021-07-25):
今天收到一个液压阀块设计图纸,需要正反转的泵的吸油口和油箱之间有单向阀。泵要吸开单向阀后把油从油箱中吸出。图上标的是sun 的型号,CXDAXAN  T-13A ,查开启压力为0.3bar,感觉开启压力太高了。
一般说法液压齿轮泵的吸程不要超过500mm。否则会产生空穴、气蚀等问题。查齿轮泵国家标准JB/T 7041-2006中规定,自吸能力的测定:在额定转速下逐渐关闭进油口,直至流量下降1%,此时的真空度不得小于16kPa。新泵约自吸真空度0.16bar就合格,单从吸油的角度看0.3bar选的也太大了,新泵都有可能吸不出油。如此考虑吸程500mm的限定还是合适的,阀的开启压力要小于0.05bar了。

网友:
主要是想不通加这单向阀的意图?

网友(点评):
单向阀A、B分别泵的A、B接口,吸油打开,出油关闭。

网友A:
单向阀的开启压力有点高了。单向阀是阻止回流,为什么把正向开启压力设计那么高?

网友(点评):
有其它场合需要压力高的,但这里不合适。

网友(点评):
单向阀开启压力要根据实际工况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阀的开启压力有点高了。单向阀是阻止回流,为什么把正向开启压力设计那么高?

厂家发来了SUN单向阀的资料,这个系列有0.3 、1 、2、3.5、5、7bar六种。厂家说这是这个系列最小的了。应该换系列或品牌,要保证适用性。

楼主:
刚得到总工的回复:只要吸油口负压不大于0.3bar就可以了。
0.16bar影响流量1%;只是影响流量大小可能能接受。
负压气蚀还没找到定量的分析,请大侠介绍一下。

网友:
|642093071发表于 07-26 05:04刚得到总工的回复:只要吸油口负压不大于0.3bar就可以了。

0.16bar影响流量1%;只是影响流量大小可能能接受。

负压气蚀还没找到定量的分析,请大侠介绍一下。

可以的,还是总工经验丰富。。

楼主:
对开启压力5PSI的泵进行了实测:68#液压油40°C,泵流量8.2LPM,实测7LPM.不接阀流量在8.0LPM.这个0.34bar的阀对流量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点评):
影响太大了,12.5%。

网友(2022-03-20):
手摇泵也有双向工作的,也需要加单向阀,但开启压力肯定没这么大,找个小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