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都不会选,还能做设计?!

楼主(2021-07-25):
大家来看一看,这幅CNC夹具设计的是有多烂!40的旋转压紧气缸就用2个M4的螺丝来锁,而且是加长款80mm长的,这个怎么锁的住啊!

现在气缸只要旋转,气缸底座就会摆动。。。

而且这个薄型气缸也是这样!也用两个M4*80mm螺栓来锁,气缸一动作,底座就会摆动。。。

因为现场制造人员没法改治具结构,抱怨极大!调试的人说螺丝都不会选,还干啥设计?!

所以说做设计的还是要多翻翻机械设计手册,人家上面有详细的机构锁紧力的计算公式:

我这边推荐这种经验法,更方便快捷:

即M6锁紧力约4.5kg,M8约7kg,M10约13kg,M12约18kg,M16约32kg,M20约50kg;

如果感觉不保险,就降40%,用的时候多加几颗螺丝。

网友A:
基本功是有点欠缺,或者说是基本的直觉

网友B:
首先看看气缸下面安装板是否还有两个孔没装螺丝,一般做设计是气缸可以装多少螺丝就打多少孔,不会省那一点事,而且螺丝一般不是设计装的,都是组装人员组装。另外气缸本身是沉头孔,却用垫片垫起来,不知为何。
另外我看了SMC40的同款气缸,螺丝是M5的,我认为就是设计把气缸安装孔搞错了,组装人员又不想改,然后直接装M4螺丝一眼就看出孔有问题,所以加了垫片,垫高就看不出来,所以组装人员问题更大。

网友C:
M4的螺钉8.8的好像可以承受1吨的拉力还是因为要用拉力传感器,才注意到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看气缸下面安装板是否还有两个孔没装螺丝,一般做设计是气缸可以装多少螺丝就打多少孔,不会省那一点 ...

我也在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偷梁换柱的情况。

网友D:
一般都是类比选螺栓,或者根据经验选,真正会计算预紧力,会员螺栓的人比较少。

网友E:
但是预紧力只是为了压紧,和螺栓大小有关,不是表示可以和压紧的物体相关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看气缸下面安装板是否还有两个孔没装螺丝,一般做设计是气缸可以装多少螺丝就打多少孔,不会省那一点 ...

也有可能安装孔在下面,因没空间或者不好安装,改到了上面压紧。40缸径气缸用这么长螺栓是锁不紧啦

网友:
这个和预紧和弹性有关系
预紧力不够,再加上用垫片垫高,在受同等力的情况下,弹性形变就比较大
去掉垫片,直接压气缸缸体上试试
螺钉很长,自身的弹性形变量会比较大
试试12.9级的,再增加预紧力试试
--------------------------------------------------------------------------------------------------------------
以上这些都是屁话!直接按照规范用12.9级的M5螺钉,锁紧就完了!
我们不能做修正主义,要大刀阔斧的去改!合乎规范的去改!改几个螺丝孔的事情,直接一步到位就完了!
标准气缸给你预留了标准的螺丝孔,你却不按照规范去用,那你就是活该
如果按照标准去设计紧定螺丝,结果气缸还是晃动,那我只能说此款型号的气缸不适合目前的工况,重新选型

网友:
这应该是楼主同事设计的吧。有空吐槽同事的设计,不如和他一起想想怎么更改。翻看亚德客的书可以查到这款气缸锁紧螺丝是M6的,但是图中结构肯定不可能从下往上锁,所以他应该是把M5的螺纹打成M4的了。

网友:
是模型错了还是加工错了?搞清楚问题才是关键,而不是在这里抱怨!

网友:
这。。。装配的时候发现螺纹不对,可以简单扩孔攻牙就好了呀。。。当然设计错了的话,回头也要去修改图纸

网友:
一般的最好的三个螺钉,我理解

网友:
总的来说还是设计有问题,导致装配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功是有点欠缺,或者说是基本的直觉

性格太随意的人,不适用做技术工作,很容易出现不靠谱的事情。

网友:
这是干什么用的夹具?

网友:
这个气缸不是沉孔的带螺纹的也就m5,不过要下锁,下锁不方便就选带底板的,空间不够就自己做底板,两个螺栓确实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性格太随意的人,不适用做技术工作,很容易出现不靠谱的事情。

你抽时间多指导指导,提升下,都是从失败中汲取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看气缸下面安装板是否还有两个孔没装螺丝,一般做设计是气缸可以装多少螺丝就打多少孔,不会省那一点 ...

有这个可能性,但说到底还是设计的问题了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M4的螺钉8.8的好像可以承受1吨的拉力还是因为要用拉力传感器,才注意到这个的。。。。。

啥意思,肯定承受不力的;GBT 3098.13:M4、8.8级,最小破坏扭矩3.6N*m。

网友(点评):
破坏力矩和拉力是2回事,按8.8级螺栓许用强度530MPa计算,大概能承受拉力600kg。可能是我记错了是M5的螺栓,或者他们用的是高强度的不锈钢,螺栓不止8.8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类比选螺栓,或者根据经验选,真正会计算预紧力,会员螺栓的人比较少。

是的呢,经验值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是预紧力只是为了压紧,和螺栓大小有关,不是表示可以和压紧的物体相关联。

但是如果螺丝预紧力不足,怎么能锁的住机构呢?

网友:
不是螺栓公称直径大小的事,可以换高等级螺栓啊;而是通孔要做铰制孔或加定位销/孔,另外回摆环境下要做防松。
尤其是油水环境下

网友:
基本功是有点欠缺,或者说是基本的感觉。

网友:
感觉楼主讲的很细 。我也是偶然看到一个螺栓的选用规格 ,分享给各位 ,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这个规不规范。还请指教

网友:
实际应用中很少按照这样去设计的。

网友:
M4的螺丝小了,中间加个圆套就可以解决啦,强度还是够的  锁紧里压不住气缸左右偏移

网友:
枯大本营震肝村顶替

网友(2021-09-02):
M4的有80这么长的吗?稍微用点力估计就弯了

网友(2021-10-10):
基础没打好

网友:
有四个安装孔,为啥只安装2个呢?

网友:
1,这气缸上的沉头尺寸比正常螺丝要小,最好买小头的螺丝安装,买不到就拿常用的螺丝车一刀
2,4个螺丝装满,
3,猜测是平垫变形,预紧力变小了,换厚垫片再拧紧估计能暂时解决问题。
本质上不管螺丝是上装还是下装,提供的都是对气缸接触面的压力,没有扭矩存在,就算有也是靠摩擦面的摩擦力抵消,螺丝本身不受剪切力或者弯矩

网友:
标准的有孔大小,不标准的 都放大点

网友:
刚刚用个这个气缸 应该是M5牙的吧

网友(2022-02-09):
安装人员偷懒吧

网友:
按气缸要求选配螺钉不就行了,M5的换成M4的,还只锁2个,不动才怪。这都不用谈设计经验,估计是刚毕业的小年轻干的,没人审核图纸的吗?

网友:
四个螺钉为什么装两个?为什么沉头孔不锁进去要加垫片?还在这里喷设计,喷之前先搞明白是不是临时换了气缸导致安装孔错了,最后图省事没有修改安装孔。
还有即使加垫片也不是这么加的,安装人员没有常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