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理使用U钻的结果

楼主(2021-07-25):
     U钻也叫快速钻,是一种内冷钻头,排削好,效率很高,可以连续钻孔。刀体前端装有可更换的刀片,降低了使用的成本。U钻与普通钻头的区别就是U钻使用刀片-----周边刀片和中心刀片,刀具磨损后无需重磨直接更换刀片即可,使用可转位刀片比整体硬钻要节省材料,并且刀片的一致性更容易控制零件尺寸。
     但是在平常的工作中往往有刚入门的小白不会使用,会出现铁削不断地情况,影响加工节拍,甚至是会损毁刀具

下图中产生的长铁削是因为两个原因导致的:
1、进给速度F0.07有点慢,不足以产生粒状铁削,可以调整为F0.12以上
2、进给方式是点啄式,应该改为一次到底式,U钻也叫快速钻,特点就是一次到底,速度快,减少加工时间

引以为戒 ,希望能帮助到没有接触过U钻的同行

网友A:
用的比较少,之前看过资料,说是U型钻中间能加冷却液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比较少,之前看过资料,说是U型钻中间能加冷却液的吧!

u钻内出水,可以从内部解决刀具温度过高的问题

网友B:
我们叫它“浅孔钻”,做的不好的存在让刀的风险

楼主(2021-08-24):
引用 网友B:
我们叫它“浅孔钻”,做的不好的存在让刀的风险

让刀的话,有可能是刀具不在中心

网友(2021-12-15):
具体要看材质等,f0.12明显是车工兄弟,

网友:
U钻我们经常用~0.07的进给确实有点小,容易不断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