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液自动出液【小制作】

楼主(2021-07-25):
介绍自己的一个小制作。
结构简单,总成本成本22块左右。主要是电机贵,一个抽液泵要到20元一个。
好处:不用弯腰提起洗衣液,直接拿杯子靠在微动开关上,就可以接洗衣液了。用完的杯子直接放洗手池上就行。
总体图:
操作演示:
视频链接:【自动取出洗衣液-哔哩哔哩】https://b23.tv/z4UUSV

网友:
需要用杯子,实用价值不大。
改成手伸出来在出液口下方,自动出液,才有实用价值看错题目了,以为是洗手液,抱歉!

网友:
可以参照一下,洗手台上的自动洗手液。
洗衣液有一个痛点是:怎么 轻松准确定给洗衣机添加。

网友A:
设计成与洗衣机一体的,根据洗衣模式自动加不同量的洗衣液,再安装一个液位传感器,洗衣液低于最低刻度线时提醒加洗衣液。

网友:
一般我家的洗衣液放在洗衣机上,不需要弯腰

网友:
感觉洗衣液腐蚀性很强。

网友:
既然都搞了,干嘛不把那个按压的开关换成红外开关?想自动洗手盆那样

网友:
洗衣机已经有这功能了,把洗衣液全部倒进去,自动输送,一次放进去,几个月不用管。

网友(点评):
人家自己动手加装的

网友:
我还是有点迷糊:如果这装置是用在洗衣机上,好像没啥实用价值,且还需要改造;如果是用手洗的,这装置是不是有点然并卵?

网友:
用个蠕动泵直接加到洗衣机里啊,还可定量

网友:
可以的,申请个专利呗!

网友:
这个家用很有扩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成与洗衣机一体的,根据洗衣模式自动加不同量的洗衣液,再安装一个液位传感器,洗衣液低于最低刻度线时 ...

嗯嗯,最后一条
可以提醒记得添加洗衣液

网友:
不过外观还需要提升一下。太丑没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