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关于环形滑轨的问题

楼主(2021-07-26):
公司准备做一台实验设备,里面有一个环形滑轨输送线,本来是打算买的,开周会的时候,老大突然说要评估自己做,想咨询一下做过的大佬们这种东西买滑轨滑块回来自己装,麻不麻烦。难点在哪?我目前想到的就是滑轨的调试,滑块位置的矫正调试,感觉没那么简单。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决定尝试看看能不能说服老大直接成套采购。

网友:
看来你们老大,意图是想让你们掌握这个环形导轨的安装调整技术

一台实验设备,花个三万买一套皮带驱动的环形导轨线,把主要时间用在实验的核心工艺环节,它不香吗?

网友:
难,很麻烦。两眼一抹黑就想自己玩儿,多保重。

网友:
本人最近刚好做一个方案,上面用到R弧形导轨,不过还没买回来,这种导轨是一段一段拼接起来的,THK品牌,价格小几万!

网友:
环形导轨不建议自己做。这玩意你自己做可能做个一两套都不尽人意。不如直接买怡合达

网友:
经鉴定:此老板家里有矿——泉水瓶。

网友:
不建议自己做,  调试难点大致在 直线段和圆弧段接缝处的侧向间隙

网友(点评):
肯定是间隙越小越好。

网友:
我感觉第一个难点是这个东西特别贵

网友A:
做肯定是没问题,就看你们自己设计能力了。

网友:
问题还是在于精度要求吧,要是允许误差大,而且节拍不紧张,摸索摸索自己就装一套出来了,凑活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肯定是没问题,就看你们自己设计能力了。

我认真查了很多资料,感觉滑轨的调试没有想象中的难,主要靠大板,销钉定位,但是同步轮那一块不是很懂怎么调试。

网友:
我们公司以前也喜欢这样折腾,越折腾越穷

网友:
如果不是自己打算以后也生产销售这玩意,建议直接购买……否则,开发试错成本绝对够买几个设备了

网友:
直线轨和圆弧轨共用一个滑块,两种轨的宽度不一样哦

网友:
我能想到的是环轨内外圈的摩擦力和摩擦速度不同,可能需要不同的处理工艺,看负载的质量分布和运行速度可能还要考虑下滑轨的段差,对结构的细节设计要有些思考。

网友:
还有环轨上面的台车,内外轮转弯的时候,磨损情况会不一样

网友:
自己做难搞哟,没做过的,第一次做精度很难保证的!

网友:
你们老大脑袋被驴踢了,这玩意里边有不少诀窍。看到满街跑的汽车,原理谁都懂,然后一拍脑袋自己要造车?

网友:
期待你们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