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铁与铁还是磁铁与磁铁吸力大

楼主(2021-07-26):
永磁铁与铁还是磁铁与磁铁吸力大;遇到个项目,永磁铁与一铁块吸引,吸力不够,如果把铁块改为磁铁,会不会吸力更大

网友:
永磁铁与高磁导率材料吸力大,接触面距离越短吸力越大。
改进可以分这3个方面,提高永磁铁磁力强度,用高磁导率材料代替铁,提高接触表面平整度和光洁度

网友(点评):
兄弟很专业的

网友:
还有吸附部位的铁的厚度。厚度很薄的话,磁力会变弱很多。

网友:
这是常识性的的问题吧……

网友:
顺便延伸补充一点,永磁铁在磁化金属时自身磁力并不会弱化,只是改变了金属磁畴的磁矩方向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我就好了,我可是专业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我就好了,我可是专业的,哈哈

愿闻其详

网友:
首先铁块是没有磁力强度的,他只是能被磁钢吸附,而磁钢跟磁钢对吸就不一样了,磁钢都有自己的NS极,当磁钢两极对吸,那么产生的力是远远大于铁块的力,如果还有其他技术上不懂的问题,可以加我微信13319457774,希望大家都彼此多相互学习交流

网友:
磁铁与磁铁吸力大.

网友:
正常都是磁铁与贴配套使用,如果吸力不够,可以选择永磁体材料,市面上常规的都是N35,可以往高的选;
如吸力还是不够可以适当给永磁体设计一个钢壳,增大吸附面积,这也是增加吸附强度;

网友:
肯定会更大了咯!

网友(2022-04-22):
用铁的话是把一面的磁力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