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圆柱度和直线度的关系

楼主(2021-07-26):
拿一个圆柱举例,楼主印象中圆柱度的控制要素包含了截面的圆度,轴线和素线的直线度,那么按理来说,同一精度等级,直线度的公差应该要比圆柱度小吧,然而查公差表发现同一尺寸同一精度等级下的直线度公差是要比圆柱度大的,是我对圆柱度的理解不正确还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这些东西故意用来烧脑子的。
装配装配又装又配,装不上就角磨机磨,还不行,就大锤砸,没有装不上的那回事。
松了就涂胶.

网友(点评):
哈哈 装配有装配工艺的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东西故意用来烧脑子的。
装配装配又装又配,装不上就角磨机磨,还不行,就大锤砸,没有装不上的那回事 ...

这可不像元帅嘴里的话!

网友(点评):
勤下车间勤动手,就明白那些都是常规操作

网友B:
位置  形状 方向这三个要素 。 没有说 圆柱度就包含直线度 圆度,这就是错误的,轴线也不是行为公差。  圆度 直线度 圆柱度 都属于控制形状,而他们的检测评价方式也都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置  形状 方向这三个要素 。 没有说 圆柱度就包含直线度 圆度,这就是错误的,轴线也不是行为公差。  圆 ...

那就是我对圆柱度的理解错误了吗?之前在哪里看过,圆柱度的被测要素包含了轴线和素线的直线度,和截面的圆度

网友:
帮忙顶一顶,补充基础知识。

网友C:
关于基础概念,最好去查教科书,而不要去网上搜个答案,教材是经过很多年的实践经验凝炼而成。看看教材上的表述再,结合实例去理解。

网友:
两个不同的东西你为什么要比较。

网友D:
因为位置公差是建立在形状公差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位置公差是建立在形状公差之上!

这俩都是形状公差吧。看公差带,圆柱度也确实是包括直线度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基础概念,最好去查教科书,而不要去网上搜个答案,教材是经过很多年的实践经验凝炼而成。看看教材上的 ...

我这就是看了教科书而产生了疑惑,圆柱度的公差带是柱面,那么是包括轮廓的直线度的吧,为何同等级同尺寸下的直线度公差要比圆柱度还要高呢

网友:
公差标的再好,加工不到位,该敲该磨。一样少不了

网友E:
一般轴类很少用直线度要求吧?因为圆柱度保证了,直线度一般不会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轴类很少用直线度要求吧?因为圆柱度保证了,直线度一般不会太差

公司有张图纸,一个销子,同时标注了圆柱度和直线度,我的想法也是不需要直线度。

网友:
检测手法不一样,不能用一个标准衡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有张图纸,一个销子,同时标注了圆柱度和直线度,我的想法也是不需要直线度。

别说销子,轴都很少检验直线度;所以这个销子直线度完全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