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W装配体内的虚拟零件1 怎样复制为虚拟零件2

楼主(2021-07-26):
即保证零件1  零件2  都是虚拟零部件的形式保存在装配体中   方便修改零件2而不改变零件1

补充内容 (2021-7-27 17:03):
我用的16版

网友A:
是镜像件的话,可以试试完全镜像,修改后面镜像出来的零件,前面的本体不会变

网友:
顶一下,坐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镜像件的话,可以试试完全镜像,修改后面镜像出来的零件,前面的本体不会变

这样是会生成一个新的个体零件  但是会让零件的特征消失只保留实体

网友B:
这两个零件是否有关联??

网友:
难受的就是他俩还有关联,我没研究过怎么取消

网友C:
直接CTRL复制一个,把要做改变的那个使之独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零件是否有关联??

有父子关系   2是1的复制体  我试了下   楼下的 使之独立 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CTRL复制一个,把要做改变的那个使之独立就行了。

正解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