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麻烦帮我看看,solid edge软件只能打开零件和钣金不能打开装配及工程图

楼主(2021-07-27):
如题,在自己电脑上安装了solid edgeST9是可以打开该软件所有类型的文件的,但是在另外一台电脑安装后却只能打开零件和钣金图,打不开装配和工程图,不是新建,是打开已有项目,请问大神们这是咋回事啊?求助
如图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大神看看,到开装配和工程图就是显示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看看,到开装配和工程图就是显示这样

我看到的是白板一片,可能是密级不够。当然在黑客的世界只有能力不够。你丫的,这种问题,你不应该去问编程,制定规则的么,跑来问这群机械屌丝,他们要能弄明白,还一天到晚为了几百块炒翻天了?

楼主:
打开装配时就显示没有适用于此类型的转换器

网友B:
数模估计没有拷贝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模估计没有拷贝全

有的,整个文件夹,只能再重装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