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上切一圈三角槽怎么加工啊

楼主(2021-07-27):
轴上切一圈三角槽怎么加工啊,如图,好加工吗,贵吗

网友A:
车床车一刀,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车一刀,不贵

60度三角形

网友A:
有60°车刀,美标英制管螺纹也是60°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60°车刀,美标英制管螺纹也是60°角

两边都是刀刃吗,我对机加不了解,应该是一面是刀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边都是刀刃吗,我对机加不了解,应该是一面是刀刃吧

两边一面刀刃

网友:
夏日炎炎,楼主的图看起来掰一下就很好吃的样子

网友:
2到4块钱,拿普车就能干

网友:
螺纹车刀扎一刀

网友:
位置和深度、角度写清楚给车工师傅。车工连装夹带换刀,估计不到10分钟搞定。费用预计一包白利群

网友:
好像扳一扳

网友:
不贵的,普车就能加工,师傅磨一把三角形刀具,按照图纸标注的位置和深度加工就行

网友:
20-30

网友:
自己磨把刀。

网友:
这个用螺纹车刀加工,问题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