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的设计

楼主(2021-07-27):
咨询个问题 设计的时候有些标准件的孔配多大螺栓是固定的,有些孔自己设计的,大小螺栓也是按经验配的,并没有去校核
   1.装配体里面你会把螺栓都装进去吗
2.在出Bom的时候你会把螺栓都统计出来吗? 如果上一步都装进去了,工程图生成Bom会直接统计出来

网友:
标准设备成型之后是需要把螺栓、垫片、螺母放到BOM里。

网友:
不装入有些干涉看不出来

网友:
一般打样阶段可以省略,生产阶段,都应该装配完整。

网友:
公司要求画上去的

网友:
会,公司有标准件库

网友:
不画螺栓可是出过大故障的

网友:
装配体应该把所有螺栓都装上,这个用复制装配命令,并且BOM也应该把全部螺栓都统计出来,你不统计,采购不知道买多少。

网友:
会统计出来的,都是用装配模块下面的,零件自动生成清单!

网友:
都画上去后期问题会少很多

网友:
非标机没画上去,有时候需要现场配制的。

网友:
楼主好:
      不光是要把紧固件画上去,紧固件的公称直径、螺距、长度(看工况、还会有高强度螺栓的等级、表面处理方式等)都要在明细表里写清楚。

网友:
如果装配好全部的标准紧固件,整个打开都会很慢,影响绘制体验。

网友:
是否放置螺栓取决于你们公司习惯,只要效率高,不装也可以,我们公司比较传统,如果用三维只能全部都装(一台设备有几千个螺栓),但是这样对电脑要求很高,无奈;或者三维里螺栓不装,出图在caxa里面,则对电脑硬件不高也不是问题;有些公司做了统一规定,设计图不出紧固件,安装统一标准,长度由装配或安装确定,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当然在老工程师眼中,这可能被扣上偷懒的帽子,他们才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什么软件,反正就是要符合传统制图表达习惯。

网友:
螺栓、螺母、垫片等会在总装配体里装配的,而且还会在BOM里面统计出来,属于标准件

网友:
一开始我都把螺栓螺母垫片,,后来我就不装了,一个原因是电脑跑不起来,另一个是有些经验了,可能会出问题的狭小的地方都考虑了

网友:
这个我们就遇见,标准件没有试装,导致装配时螺母干涉,返修时特别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