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曲线驱动阵列没有等分曲线。

楼主(2021-07-27):
如图,是要做这么个台阶。

但是发现这几个台阶没有等分曲线。
最后一个台阶的的中点没有正好落在曲线的端点上,怎么办?选择的是“等间距”

网友A:
试过没问题,可能是没有选择面法线的缘故。

网友:
有个随形阵列的命令,可以看看帮助文档学学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没问题,可能是没有选择面法线的缘故。

我选的面法线也是那个圆柱,不知道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麻烦大神看看下面链接里的建模吧。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ckeWeXBDvOJZrXX-l6o7w
提取码:y7h4

网友B:
这个旋转整列的方向需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旋转整列的方向需要注意!

嗯,如果选择反向的话,那些台阶直接就堆到一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选的面法线也是那个圆柱,不知道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麻烦大神看看下面链接里的建模吧。
链接:https: ...

报告版主,文件版本太高,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告版主,文件版本太高,打不开。

突然发现,这个没有保存为低版本的选项啊!
这可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