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幕固定方法

楼主(2021-07-27):
各位大神,工业设备上都有哪些液晶屏幕固定方案?

网友A:
顶丝,螺丝 , 胶 ,扣合,压板,随便你

网友B:
显示器支架也可以,就是会晃动,不过便利

网友C:
见过的比较多的是做一个钣金框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支架也可以,就是会晃动,不过便利

现在都流行用支架,能多卖点儿银子

网友(点评):
也不算贵,便宜的百十块

网友:
穿板接头压接和嵌装比较多,具体安装方式与屏幕大小,重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丝,螺丝 , 胶 ,扣合,压板,随便你

钣金上固定那种比较美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支架也可以,就是会晃动,不过便利

显示屏支架是?能有图片示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过的比较多的是做一个钣金框固定

这种和钣金固定是不是会有缝隙?怎样能显得高端一些。

网友:
螺栓锁紧的方式最合适。。

网友(2021-09-25):
引用 楼主:
这种和钣金固定是不是会有缝隙?怎样能显得高端一些。

紧贴就看不到缝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