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线法兰与斜接法兰的区别以及代替

楼主(2021-07-27):
各位大神,我想问一下,在solidworks钣金模块里,我自己的理解:斜接法兰可以完全代替边线法兰,也就说边线法兰能做的,斜接法兰都能做;

而斜接法兰能做的,边线法兰就做不了。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边线法兰是一个鸡肋命令,可以被斜接法兰完全代替!
不知道有没有只能用边线法兰的情况,请各位软件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理解个头啊,做几个钣金件,吃几颗花生米就醉成这样。不做几个模型来说服别人,光在那耍嘴皮子,你以为是自己是领导干部吗

用您老人家的斜接法兰建个模试试。

网友:
试了试,还真是这样。

网友B:
这就好比一个零件折弯做既简单又快,你非要说这个机加工也能做出来,要折弯干嘛呢

网友:
|做钢的发表于 07-27 16:21理解个头啊,做几个钣金件,吃几颗花生米就醉成这样。不做几个模型来说服别人,光在那耍嘴皮子,你以为是自己是领导干部吗

用您老人家的斜接法兰建个模试试。

拱火,淦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理解个头啊,做几个钣金件,吃几颗花生米就醉成这样。不做几个模型来说服别人,光在那耍嘴皮子,你以为是自 ...

貌似,可以用斜接法兰。当然要先切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个头啊,做几个钣金件,吃几颗花生米就醉成这样。不做几个模型来说服别人,光在那耍嘴皮子,你以为是自 ...

呵呵,就你这个软件水平,还是先练几年在喷别人吧,你这个用斜接法兰做出来太容易了,哎,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可以用斜接法兰。当然要先切缺口。

不是貌似,是必须可以用斜接法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好比一个零件折弯做既简单又快,你非要说这个机加工也能做出来,要折弯干嘛呢

呵呵,你这个比喻真是“绝”了,绝到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复了,厉害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貌似,是必须可以用斜接法兰。

斜接法兰没法对单个边的草图进行编辑吧?

网友:
它是很厉害的软件,但它只是个软件

网友:
都有自身的特点吧,一个深沟轴承就有好多种,抬杠的话这些都可以拉伸切除搞定,钣金功能都省了。

网友:
我赞同楼上的,拉伸切除能搞定很多事情,干嘛还要折弯,法兰呢?

网友D:
条条大路通罗马,不行草绘拉伸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条条大路通罗马,不行草绘拉伸出来。。。

好吧~~~~我不是不会画,我是想深度研究软件命令的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