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T1591—2018“正火轧制”定义和GB/T1591—2008对比

楼主(2021-07-27):
GB/T1591—2018 中的表述:
3 术语和定义
3.1热轧 as-rolled;AR或WAR
钢材未经任何特殊轧制和/或热处理的状态。
3.2正火 normalized
N  钢材加热到高于相变点以上的一个合适的温度,然后在空气中冷却至低于某相变点温度的热处理工艺。
3.3正火轧制 normalized rolling
+N 最终变形是在一定温度范围内的轧制过程中进行,使钢材达到一种正火后的状态,以便即使正火后也可达到规定的力学性能数值的轧制工艺。
3.4 热机械轧制
M 钢材的最终变形在一定温度范围内进行的轧制工艺,从而保证钢材获得仅通过热处理无法获得的性能。
GB/T1591-2008中的表述:
3.2正火轧制normalized rolling
最终变形是在某一温度范围内进行,使材料获得与正火后性能相当的轧制工艺。
08标准能明白含义;18标准读的头大

网友A:
没准是翻译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定义沿用了GB/T3456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准是翻译的问题

有资料介绍“从GB/T 1591-2018的报批稿编制说明中知道,该标准是主要参考了ISO 630和EN 10025系列标准。在同样的产品形态,同样的钢牌号,同样的热处理状态,同样的性能要求情况下,还有GB/T 34560.X-2017系列标准.GB/T 34560.X系列标准和ISO一致性程度更高;GB/T 1591-2018有更多的YB历史底蕴”.
正火轧制......是一种轧制工艺。“以便即使正火后也可达到规定的力学性能数值的轧制工艺”,这句话主要是区别于“热机械轧制”,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
“在一定温度范围内的轧制过程中进行”直接用“在一定温度范围内的轧制过程”也可以吧。“过程”有“进行”的含义吧,没有进行,就没有过程吧。

楼主:
语文学的不好,网上补习了一下。
过程:指事情进行或事物发展所经过的程序;在质量管理学中“过程”定义为:利用输入实现预期结果的相互关联或相互影响的一组活动。
进行: 向前行走; 引申为推动或从事某项工作。
正火轧制:最终变形是在一定温度范围内的轧制过程.使钢材达到一种正火后的状态,以便即使正火后也可达到规定的力学性能数值.
正火轧制:1.使钢材呈现正火状态;2.可再进行正火处理。应该是这两条内容

网友:
看过之后与楼主感觉相反,18版比08版更容易理解,因为18版就是因为的直译,连语序都完全一样,而08版恰恰是中文语境下的意译。

网友(点评):
做钢的,业内人士

网友:
还是有一定差异的

楼主:
牌号Q345更改为Q355,材料实际的屈服强度可能还降低了。Q345采用的是下屈服强度,是首次回落点的强度;Q355采用的是上屈服强度,是首次开始回落点的强度。

楼主:
根据我国锰资源丰富的情况,1957年选择了ST52钢作为基础,成功试制出16Mn合金钢。从五十年代末的仿制,到六、七十年代自主研发,九十年代以后快速发展的道路。在钢牌号开发方面,经历了16Mn钢、16Mn钢系及衍生钢种(14MnNb、14MnVTiRE、15MnV、15MnTi、15MnVN、16MnNb、18Nb等),Q345、Q390、Q420、Q460强度系列,Q500、Q550、Q620、Q690高强度系列。
GB/T1591-2018的历代版本如下:2008版,1994版,1988版,1979版。1979版之前,没有GB/T1591,要追溯到冶金部部颁标准YB13-69,YB13-6,3,YB13-58

网友(2025-01-14):
请问对于1591里面的材料,正火、热轧、正火轧制获取的材料性能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