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阀与液压锁配合使用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21-07-27):
如题,最近在做一款特种车辆,双变幅油缸,需要用到双向平衡阀(开启比4.5:1),由于两个油缸只有一个平衡阀不能贴缸体阀面安装,所以在接头处增加双向液压锁或者防爆阀以防止油管段爆裂,在液压锁选型上遇到问题,先导比选多少合适?先导比7.1:1下效果是不是更好一些?

网友:
这用法带点儿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味道了,要求不高直接用两个FPO平衡阀就好了

网友:
平衡阀本来就有保压功能

网友(2022-02-23):
也得考虑导压比和油缸速比的关系,导压比应该大于速比,最好打3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