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65Mn做个弹性环形夹套,请教热处理和表面处理工艺

楼主(2021-07-28):
外径大径220,锥度30°,内径158为圆柱形,夹的工件材料是HT250;
请问,我想让内表面更加耐磨,可以在热处理后再渗氮吗?

网友:
弹簧钢可以渗氮,也可以碳氮共渗,表面硬度可达HRC55以上。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7-28 08:44弹簧钢可以渗氮,也可以碳氮共渗,表面硬度可达HRC55以上。
谢谢!

网友A:
截面过大,材料不行。弹簧钢热处理后本来就耐磨,你又没有相对运动,没有必要再进行强化处理。
渗氮与弹簧热处理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面过大,材料不行。弹簧钢热处理后本来就耐磨,你又没有相对运动,没有必要再进行强化处理。
渗氮与弹簧 ...

谢谢!因为现有的情况,在装夹部分还有是明显磨损,所以考虑改善一下。请问大侠对于这种尺寸的零件,有没有比较合适的材料呀?

网友:
确实如此,碳氮共渗硬度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