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气缸协同提升重物

楼主(2021-07-28):
双气缸协同提升重物,要求有上下限两个定位点,怎么设计气动线路?负载600kg

网友:
重点在双气缸同步上,

网友:
加一组齿轮齿条,最好单杠

网友:
600KG的负重,最好用液压。

网友:
液压,同步回路

网友A:
单气缸+机构实现同步比双气缸好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气缸+机构实现同步比双气缸好使哦!

这个好

网友:
没有说行程

网友:
1,600Kg负载,气缸不大合适,液压缸考虑下;提升还有加速度也要算进去
2、双杠联动理论上可行,实际效果不好。单杠+滑动副即可

网友:
因为有二个气缸,必须要有机械同步机构进行限定,比如剪叉臂结构。

网友:
要求不高情况下,两个气缸,用同一组气路加三通

网友:
这个比较重了,用气缸怕是抗不住,最好用蜗轮蜗杆升降机!

网友:
加一组直线运动副,抵消不同步产生的弯矩,保证气缸本身只受垂直于气缸出轴的力就行了,几个气缸都可以

网友:
接头用万向球,气缸装调节阀,气管并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