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密封圈的选取

楼主(2021-07-28):
轴直径35,密封圈截面直径选多少合适

网友A:
什么行业什么用途啊?动密封还是静密封,问题描述清楚,就看你这个提问,估计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行业什么用途啊?动密封还是静密封,问题描述清楚,就看你这个提问,估计你。。。。

楼主以为我们知道他要问啥,结果我们都不知道。

网友:
看密封条件选择密封圈

网友:
气体,液体,压力,动静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以为我们知道他要问啥,结果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已经超出挤牙膏的范畴了,这是要制造牙膏,从合成化学元素开始

网友:
建议看看设计手册,对应的轴径大小,不同的场合其线径也不同

网友:
我觉得34.5即可。。。。问题是有那么大的吗,我也就那么一说,没查表。

网友:
看结构怎么设计,有标准的。

网友:
之前加过一个取芯泵,线径1.5mm的氟胶圈,还是要看你的温度、压力等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