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局部视图的隐藏线显示问题

楼主(2021-07-28):
局部放大视图显示隐藏线功能似乎在较复杂的多实体零件(焊接件)就会失效,只有使用视图的属性管理器(propertymanger)里的显示样式改为隐藏线可见才起作用,其它方式(右键菜单-显示/隐藏、视图属性里的显示隐藏的边线)都不能起作用
2016版。。。。如果有使用高版本的可以试验下,看看有没有升级的必要

楼主:
单个实体的试验过,可以正常操作,复杂的根本不显示或者显示不正常,只能显示部分

网友A:
视图也有父子关系的,局部放大图作为主要视图的从属视图,显示样式自然要受到自己的上一级视图的影响,这是常识知识。

网友B:
这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图也有父子关系的,局部放大图作为主要视图的从属视图,显示样式自然要受到自己的上一级视图的影响,这是 ...

自己看看属性菜单吧。。。。。。。软件允许自定义显示模式,实际一定程度上(简单图形)完全可以单独设定,现在的问题是复杂图形就没办法正常显示(可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软件??

发表在哪个版面,多半就是哪个软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