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模组能否实现保压的功能

楼主(2021-07-28):
背景:设计一个伺服电机,通过减速器、丝杠,将一个封堵板进行升降运动,在到达
         设定位置后保持封堵板与工件的一个力。
各位老师,想知道伺服模组能否实现保压的功能

网友:
伺服电机当然具备这种功能,伺服电机有速度模式、位置模式、转矩模式,当位置到位后可以切换到转矩模式,找个伺服品牌了解一下有技术支持的。但是建议安装一个力传感器来实时监测力反馈,比伺服电机控制力简单好用。

网友:
模组有没有不知道,但肯定能做,一般会增加一个压力传感器作为反馈,也可以直接用电流控制,但精度有限

网友:
注塑机伺服应该有

网友:
赞同楼上的说法,实现保压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LZ是否有更高级的要求,比如压力曲线、位移曲线、力的精度等等,复杂一些的就用专业厂家的电缸+控制器实现了,其实核心还是伺服+压力传感器+位移传感器(光栅尺或磁栅尺),关键在算法。

网友:
怎么理解你说的“保压”?

网友:
头部加一个弹簧

网友:
前端加弹簧

网友:
这个好,简单易实现,位置控制就行了,还不用转力矩控制模式

网友:
楼主,哥去年也做了台类似设备,锂电池耐压测试,客户要求最大2万牛的恒压力,也是用伺服驱动,前端加压力传感器做闭环系统;精度0.015%。理论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换了2任软件调试的,主要原因是滞后性问题。压锂电池,你懂的,机构碰到产品,机构继续运动,力值瞬间飙升,然后把锂电池压爆了

网友(点评):
你们这个电气控制需要提升啊!我们搞了很多,这块还没出问题,无非是精度和响应会有些偏差。或者反思一下机构部分是否有瑕疵。

网友(点评):
是啊 电气跟视觉老是有自己的想法,反正都是机械背锅,一个电缸伸出去压,末端有啥东西

楼主:
头部加弹簧的我们这边在小的接触面试过,效果还行,关键是这个封堵板比较重,垂直升降用弹簧不太合适吧

楼主:
|xinshiji666发表于 07-28 17:29赞同楼上的说法,实现保压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LZ是否有更高级的要求,比如压力曲线、位移曲线、力的精度等等,复杂一些的就用专业厂家的电缸+控制器实现了,其实核心还是伺服+压力传感器+位移传感器(光栅尺或磁栅尺),关键在算法。
主要就是在经费上,经费不能增加,所以只能另想出路。这个比一套压机要便宜不少

网友(2024-02-03):
做电池的保压机很多不是就是这样做的嘛

网友:
看不懂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