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的结构件厚度有什么标准吗

楼主(2021-07-28):
一些机加件,如图,两个箭头处的厚度多少合适,不ansys分析的话,有什么比例关系吗,长宽高

网友:
分析受力就得用ansys,开玩笑吧

网友:
干啥用最主要

网友A:
一个字服, 一个轴套要做有限元分析,完全没必要,那一套设备下来,要花多长时间,不敢想象。没有必要的受力不做分析,借鉴借鉴和工作经验。普通使用 ,要自家做,自己又不知道哪里查表,完全可以去参考 卖家的尺寸(列如米思米。怡和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字服, 一个轴套要做有限元分析,完全没必要,那一套设备下来,要花多长时间,不敢想象。没有必要的受 ...

我的意思就是不用ANSYS啊,就是一般的长宽高和壁厚有什么比例吗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不用ANSYS啊,就是一般的长宽高和壁厚有什么比例吗

网友:
凭感觉
你看的东西多了,厚薄就知道个大概了
另外就是参考米斯米的标准件,看看它们的壁厚多少

网友:
查下米思米样本,照着做就行了

网友B:
一般靠感觉。
或者看着舒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靠感觉。
或者看着舒服就行。

比如说吧,图里这个件,内径35,外径多少合适呢,底下法兰厚度多少合适呢,还有如果内径60呢,我就是没有这个经验,是不是有个比例关系啊

网友:
我不知道你这个零件是干什么的。
我不能很好的给你答案。
正如大家所说,你可以参照MISUMI 或怡和达的相关产品。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吧,图里这个件,内径35,外径多少合适呢,底下法兰厚度多少合适呢,还有如果内径60呢,我就是没有 ...

你要只是装饰,我觉得2MM厚度就足够了。
但你要承受1000公斤的动载,那么这壁厚10mm也不见得够。还有材料,铝件和钢件,低碳钢和合金钢,是否热处理,都可能影响壁厚。。。。。不想算就靠经验,没经验就参考同类型的。

网友:
可以参考下

网友:
壁厚根据与之配合的零件,自身结构和强度需要确定,设计可以灵活,而不是死板的一点都不敢动。

网友:
应该是要根据这个结构件需要具备的功能和工作时所面临的“工况”来定。。。
一般情况下,用料越少,价格越低。。。

网友:
我只能说没标准。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
总要的东西,参与传动的东西就要注意点,没什么标准,别太薄就行,你这东西什么用图什么材料也没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吧,图里这个件,内径35,外径多少合适呢,底下法兰厚度多少合适呢,还有如果内径60呢,我就是没有 ...

考虑强度和加工性,一般取5~10就可以,法兰厚度8~10也可以,当然,你还得根据法兰大小考虑足够的安装空间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估算受力,然后在确定厚度,没有先决条件,无法确定,米思米上都是说明了受力条件的,根据需求来

网友:
如果按图只是普通的件,给你一个通用原则,最省成本,怎么方便怎么来。你这个管板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吧,图里这个件,内径35,外径多少合适呢,底下法兰厚度多少合适呢,还有如果内径60呢,我就是没有 ...

确定比例 不可能的 哪有这么多的确定关系 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总结出规律的 不分情况就能得出的比例  你难道敢信

网友C:
零件的厚度,首先要考虑工况,是否有受力要求,是否有腐蚀情况,另外就是看材质,这两点基础上,就是凭经验了。毕竟不是总有时间去查阅手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件的厚度,首先要考虑工况,是否有受力要求,是否有腐蚀情况,另外就是看材质,这两点基础上,就是凭经验 ...

这些都知道(受力防腐什么的),我也设计五六年了,突然发现这个问题,不知道厚度多少合适,按经验也不知道,就是觉得长宽好像比例大于2不好看,厚度这个一般10-20之间,这个尺寸(不大于100),但是具体多少有没有标准呢,就是长宽比例,厚度与尺寸比例

网友:
厚度20毫米,承载力比较大,不用太大担心!

网友:
看你受力大不大,如果不大,起码不小于3毫米厚

网友D:
机械设计手册多看看,好多都是能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设计手册多看看,好多都是能参考的

高手,谢谢

网友:
要看你是做什么用,如果只需要用到内径35这一段,并且外径不与其他干涉,那么4mm5mm厚就已经很结实了
如果外径有要求,不可以做太厚,那就要考虑材质上用密度高的材料。总之一句话,需要看你具体用在哪里了。
就像你做物理题,已知A 已知B 才能确定C

网友:
这个要根据实际需要去设计吧,然后再考虑加工工艺得到最终的尺寸形状

网友:
这种常规零件自己就没必要做有限元分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