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密封

楼主(2021-07-28):
老哥们,我需要用一根管路插到另一个空心管,同时保证不漏气,在空心管内径需要装一个什么器件进行密封呢?

网友:
压力,滑动距离,表面粗糙度?

楼主:
抽真空的,气管直径9mm,希望插上就能用,保证不漏气

网友:
快速接头不行么?还想自己做结构?

网友A:
保证两管之间不漏气还是管道端头不漏气?

网友:
用快接头是最好的。空心管上打螺纹拧一个螺纹直通就行了。另外气管一般都是6,8,10这种偶数的,你怎么会有9的气管啊?

网友:
变径的快插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两管之间不漏气还是管道端头不漏气?

两管之间呢

网友:
氟橡胶O型圈就可以密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管之间呢

就像下水管密封一样的,合适尺寸的O型圈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像下水管密封一样的,合适尺寸的O型圈就可以。

O形圈怎么固定在管内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O形圈怎么固定在管内壁啊?

矩形的O型圈,有弹性,在外管和内管之间就可以。不一定要固定在一个地方。

网友:
变径插头可以保证密封性的。

网友:
金属双卡套转接头,一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