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钣金件拉伸

楼主(2021-07-28):
用creo建了一个钣金件 在这个钣金件上进行拉伸 ,怎么拉伸出来是这样的

网友A:
拉伸这种造型和钣金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伸这种造型和钣金关系不大

就是建的钣金件 然后在钣金件的基础上进行的拉伸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建的钣金件 然后在钣金件的基础上进行的拉伸

软件好像做不了。只能实际操作试验,做模具

网友:
solidworks上可以用一个成型工具

网友:
你应该选着整个面,选成边线就是这样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