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端头厚度方向是否需要焊接?

楼主(2021-07-28):
如图这个部位焊与不焊影响大吗?有没有手册或规范有这方面规定?
总计算来说影响很小,如果需要焊接,用文字能不能描述这个细节焊缝?

网友:
打坡口焊接。

网友:
主要看你的受力方向和承载重量,一般来说立柱两边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做焊接,不能对齐,要留出焊缝位置。

楼主:
|张超波发表于 07-28 17:32主要看你的受力方向和承载重量,一般来说立柱两边焊接就可以了

是的,一般来说,板面对称焊缝足够了,这一点点根本不影响什么,但是有没有手册说明该不该留出焊接空间?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7-28 19:06最好做焊接,不能对齐,要留出焊缝位置。
是必须留还是一般都留?不留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必须留还是一般都留?不留有没有什么影响?

不留的话,需要打坡口。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7-28 22:03
不留的话,需要打坡口。

这里不焊行不行?

网友:
当然也可以不焊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7-28 22:52当然也可以不焊
是的,这个细节问题,焊与不焊国内好像没有明确的规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不焊行不行?

最好进行焊接。

网友:
如果怕不牢固打坡口焊

网友:
确定焊接强度够就不用特别说明,如果强度有问题需要焊时再单独示意(打坡口等等),偷懒可以说一句“钢板按GB/T985-1988加工坡口”

楼主:
|wx_sK9h107T发表于 07-29 08:10如果怕不牢固打坡口焊
从强度计算来说,这么一点点不焊完全影响不了什么

网友:
两侧角焊缝足矣,顶部加一条焊缝也没啥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