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离

楼主(2021-07-29):
  请教坛友有什么好的思路 ,把一堆塑料薄条子(长度350mm,宽5mm,厚1mm)  ,  分离出来是 一条一条的 ,常规的分离筛选对这种薄条子不太适用 ,想的脑壳疼

网友:
就像把崭新的一捆人民币拆开分离一样,捻一捻就分开了

网友:
侧面推一下做第一次分离让堆码错位,然后用真空吸盘分离

网友:
简单参考下哈。。。

网友:
第一步先吹起来,避免过多的物料叠在一起,再用管道吸出(参考图中类似的吸料原理),高速喷出后,再分离。

网友(点评):
塑料条会对折甚至缠绕吧

网友:
不清楚物料状态,整齐摆放的,还是杂乱无章的,整齐的话,伸缩机构,一层一层的推

网友:
根据重量的不同,采用鼓风式机械分离。想想古代分离小麦和麦壳儿的机械原理

网友:
主要还是工艺要合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