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存更改creo 的绘图属性

楼主(2021-07-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配置文件知道吗

网友:
这个用的少,需要查资料了

网友:
做成模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请指教啊,查了很久的资料都不会,每次打开都要手动更改配置

这个我也不会。。。公司有现成的能用

网友:
可以找到源文件修改格式,后续打开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请问一下源文件在那个文件夹啊,谢谢。我试过一次, 把所有的配置文件都取消,打开还是一样。! ...

一般绘图属性的修改直接打开软件找到这个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