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机床Y轴方向加工的键槽,变成了梯形

楼主(2021-07-29):
最近一个月经常出现这种问题,还没有明确是什么原因,缺少理论经验支持,打算清洁一下卡盘。。。

补充内容 (2021-7-31 08:33):
清洁卡盘后数据OK了。。。
我们用的是模板式卡盘,拆出来后发现部分有生锈的情况,还有一个密封圈烂了。
至于为什么卡盘生锈导致加工形状变化,还没想清楚这里的具体异常传递路径

网友A:
以前没出现这情况吗?
工艺、材料都一样?
材料内应力导致的?不懂,等高手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没出现这情况吗?
工艺、材料都一样?
材料内应力导致的?不懂,等高手回复。

做了一年多,没啥问题;
结构方面我能想到的就两个可能的原因:
1.材料原因,键顶部弹性大,加工后弹回去了导致梯形;
2.主轴歪了一点,但刀路有直上直下的路径,应该也不容易出现这样的加工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盘?

是立式加工中心的卡盘(数控铣床)

网友:
什么样的零件?什么样的键槽?什么样的夹持方式?
就一个剖视图能表达什么?

网友:
我觉得2#说的材料内应力导致的可能性很大,当然加工也会产生加工应力,前后的调制处理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超出能力范畴,静等大神回复。

楼主:
|UCHIHASASUKE发表于 07-29 12:00什么样的零件?什么样的键槽?什么样的夹持方式?

就一个剖视图能表达什么?
120左右的圆盘形零件上表面开键槽,键槽长度约20,三爪均匀角度装夹(其中一个爪为X方向),零件材料HT250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7-29 14:05我觉得2#说的材料内应力导致的可能性很大,当然加工也会产生加工应力,前后的调制处理是个不错的选择。
厂里粗精加工都没有调制工艺。。。

楼主:
清洁卡盘后,第一件加工出来还行,继续收集数据,看看稳定性。。。

网友C:
拍几张装夹工件的照片,可以看到是不是因为卡盘夹持位置的变化导致的

网友D:
楼主几次加工?试一下留精加工余量,不要一次加工到位

网友E:
多半是运行磨损后导致卡顿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几张装夹工件的照片,可以看到是不是因为卡盘夹持位置的变化导致的

实际照片不太方便拍哈,卡盘有定位和夹持,定位时有气密检测贴合情况,夹爪的夹持位置应该是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几次加工?试一下留精加工余量,不要一次加工到位

我们有两款产品(材料不同),一款是一次加工,一款是分三次加工(粗、精、无火花)
主要之前没有这个问题,最近才出现的,没有调查到什么明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半是运行磨损后导致卡顿的情况

我们用的是模板式卡盘,拆出来后发现部分有生锈的情况,还有一个密封圈烂了。
至于为什么卡盘生锈导致加工形状变化,还没想清楚这里的具体异常传递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