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杆气缸行程的利用

楼主(2021-07-29):
电脑疯狂崩溃,抽空逛逛论坛,突然想起最近在做的一个项目,用无杆气缸去对接滑块,有个问题想讨论一下,假如无杆气缸行程200,那是把滑轨间距设计成极限行程200比较好,还是间距小于200,靠限位螺栓调节比较好。图片是网上扒的视频截的图,如果有冒犯到原设计者,我可以删。

网友:
我们是需要的行程如果是200,无杆缸行程就会选210 或者220.两侧使用缓冲器调节。

网友:
如果是伸出使用的话,气缸选择的是行程200,但实际行程其实是大于200的,所以没问题,但如果是缩回使用,一般不建议满行程使用

网友:
气缸行程大于使用行程

网友:
无杆气缸分两种,一种机械的,这个就可以当做常规的气缸使用,一种磁欧式的,这个行程我个人建议低于200一点点使用,避免脱磁

网友:
1627532372(1).png 气缸行程长度都有余量的,所以200行程的气缸,用200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精确定位的话,还得加硬限位。

网友:
小于200,加限位块

网友:
没有行程余量,现场会很难调。

网友:
气缸的使用一定要留有余量,就像我们设计一样,要保守一点,不要不给自己留后路;

行程选用可以大于200,10-20mm; 给自己调试留有余地;否则,到时行程不够,怎么办? 如果是非标缸会更麻烦;长出的10-20mm 可以加个止位或可调节螺钉很容易解决,

网友:
一般不会用满行程,我都会留点余量的。

网友:
这种用气动传动的,还是需要增加硬限位的!

网友:
大家说的好。点赞支持

网友(2022-06-09):
如果容易确定实际使用行程时,可以直接按照使用行程选型,这样会省去额外的限位零件的成本(如缓冲器和支架);如果不能确定实际使用行程,选型时行程可以稍微加些余量,再通过限位缓冲器来调整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