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表面处理工艺能通过测晶相推断出来么?

楼主(2021-07-29):
情况简介:有一样品轴,直径19mm,转速3000转/分钟,配合石墨轴承,汽柴油润滑。间歇性使用,每次几分钟,每天使用总时间8h左右,寿命要求10年。问题:目前仿制这个轴,不确定一般的工艺能否达到10年的要求(不知道怎么计算,也没办法做全寿命试验)。所以想找个第三方测一下晶相,给反推一下样品的工艺,不知道这个方法可不可行? 或是大佬们有啥其他建议?

网友A:
算了吧,我们坂东玻璃磨边机,有个滑动轴承,就一个轴一个套,轴是铜的,套是塑料片,一个20万左右,直径200多点吧,寿命3个月;好几十台量;也想仿啊,能仿成功,财务也算半自由了啊,一比一制作过,呵呵,寿命就几天

网友B:
碳氮共渗  润滑保证了  十年没问题啊  汽车里面的轴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吧,我们坂东玻璃磨边机,有个滑动轴承,就一个轴一个套,轴是铜的,套是塑料片,一个20万左右,直径20 ...

我们那个没那么高级。。。材质也分析过了,也不是特别的牌号。这个轴虽然是老外的产品,但其实吧,也是国内工厂做的。

网友:
热处理工艺是一套坎。

网友:
有没材质、工况和负载的信息

楼主:
材质为15-5PH或17-4PH,轴为叶轮轴,通过花键与叶轮连接,浸没在汽油或柴油中,泵送汽柴油的,工作深度0-3m,额定扭矩3.9N·m

网友:
成分、硬度、金相是重要的指标

网友:
去实验室做个检测吧

网友:
我们以前像仿制一种轧辊,对方直接把配方给我们了,不给工艺还是搞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碳氮共渗  润滑保证了  十年没问题啊  汽车里面的轴都是这样做的

是的,脆硬层深度注意一下。

网友:
看这工况像发动机曲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