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橡胶和硅胶的一些问题,有没有专业的大神解答一下,感谢

楼主(2021-07-29):
1、用模具直接成型的话,硅胶和橡胶哪个表面比较平整?2、哪个比较软,需要和薄塑料片直接接触,并且产生一些力,大概就是把胶带粘到薄塑料片上的力,所以材质软一些才能不损伤工件

补充内容 (2021-8-18 08:38):
8-18更新:感谢各位老哥指点,问题描述的不太清楚,其实这个动作要求就是和薄工件接触并且产生一些压力将胶带贴紧,所以不能直接使用吸盘。目前想到的方案就是模仿吸盘,将橡胶块中心做空,紧贴机头保证传递真空

网友A:
谁是工件,工件什么材质的,橡胶或硅胶的是工件材质吗

网友:
橡胶和硅胶哪个面更平整,这个没办法比吧 ,都是软材料,你一定要去考虑平面度,你可能看你买的材料哪个稍微硬一点了。  第二个问题 可以试试用硬度较低的优力胶,以前就有一些手机厂家贴膜就是这种材料,去除手机灰尘贴膜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是工件,工件什么材质的,橡胶或硅胶的是工件材质吗

工件是薄塑料,蛮脆的。
动作是机头直接带着胶带往工件上粘,机头是金属的,所以考虑可能出现损伤,准备加一层橡胶,但是又担心面不够平,吸力没办法吸住胶带

网友:
硅胶是一类材料,橡胶也是一类。
谁硬,主要看配方,一般是硅胶会更软一点(硬度低)

网友:
硅胶也有20度60度的硬度啊  橡胶也有,所以没法这样比。

网友:
你这说的你不是很详细  大家应该不太好给方案     单说平整  肯定越硬越容易平整    硬度也是有单位有值的   米思米标准 硅橡胶肖氏硬度A50~A70   橡胶比这个范围在广一些

网友:
楼主是想用橡胶做一把刮片给塑料表面覆膜用?

网友:
硅胶偏软,橡胶更硬一些,更适合用作定位面。

网友:
硬度是可以调的,一般橡胶硬度大于硅胶

网友:
好像没法比——硅胶和橡胶都有很软,也都有很硬的。切口的平整度与硬度应该是关联很大的。

网友:
有点懵,没明白。硅胶不是橡胶么?这个能比么?

网友(点评):
硅胶与硅橡胶是不同,平常口语说起硅橡胶一般简称叫硅胶

网友:
硅胶也有好多种,薄件用真空吸嘴不香吗

网友:
硅胶不是属于橡胶的一种么?
难道是我记错了?

网友:
这两种都可以做到相同的硬度,物理区别非常多,加我QQ给你讲一下

网友:
借贴提问,有懂行的知道,橡胶和金属粘接拉力检验的方式和判断依据吗

网友(2025-04-22):
硅胶软一些。

网友(2025-05-22):
顶一下,赚个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