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时安装18和19两个版本

楼主(2021-07-29):
公司工程师用的版本不统一,现在已安装18了    19该怎么安装 。让它们同时在一台电脑上。

网友:
不冲突。直接装

网友A:
啥工程师,低一个版本就不能用了。 要么就是打不开最新版本的部件吧 。安装都是简单的 ,18的你安装在C盘 19你就安装在D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工程师,低一个版本就不能用了。 要么就是打不开最新版本的部件吧 。安装都是简单的 ,18的你安装在C盘 1 ...

我试过安装,, 没到更改安装路径时 就出现错误

网友B:
先装低版本的,再装高版本的。安装时,分开不同的文件夹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安装,, 没到更改安装路径时 就出现错误

花点小钱,淘宝花10几块就解决的问题。你自己搞 ,能搞好那当然不错,搞不好还浪费时间 ,不值得。有些东西简单的 不重要的就外包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装低版本的,再装高版本的。安装时,分开不同的文件夹 就可以了

低版本装完了, 现在安装19  出现回复中图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装低版本的,再装高版本的。安装时,分开不同的文件夹 就可以了

学习了。

网友:
我电脑上是14和20两个版本共存,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两种破解方式不一样。15的是SSQ,19的不知道是啥了。没问题。

网友:
装过15和18

网友:
我的电脑是正版20,同事用的都是低版本,由于交流,共享不方便,安装了pj的低版本,发展低版本无法用,打不开,许可有问题。

网友:
我这的情况比较复杂,需要三个版本,从低版本的开始安装,路径区分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各位,我已TB  花钱解决了

网友:
这个安装过程比较关键,一步操作不好,两个版本都会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