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绳输送系统的张紧行程和张紧力如何确定?

楼主(2021-07-29):
图示为一钢丝绳输送系统原理图,顶部这个滑轮位置是否需要张紧?张紧行程和力如何确定?
说明:实际上滑轮有100多个,而且钢丝绳走的路径(曲线+直线组合)也比这个原理图要复杂得多。

网友:
哪个位置是顶部

楼主:
右上角的滑轮呀

网友:
用类似于带传动的方法去计算,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有点复杂,涉及因数多。简单点,受重时张紧就好

网友A:
钢丝绳是什么样的曲线路线最好说明显。张紧肯定是需要的,张紧行程根据头尾距离和钢丝绳的拉伸率来定,张紧力需要满足不打滑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丝绳是什么样的曲线路线最好说明显。张紧肯定是需要的,张紧行程根据头尾距离和钢丝绳的拉伸率来定,张紧 ...

这样的,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张紧行程根据钢丝绳的伸缩率(不同直径不同类别的会有区别,可查表。或者有位置的话放大点,比如百分之1,距离要是很短的话可以在适当放大点)。你这种张紧要是丝杠张紧的话就不用很详细的算了,毕竟丝杠张紧力没法测量。就按最大拉力乘1.5参考。要是重力张紧可以在乘1.5到2之间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紧行程根据钢丝绳的伸缩率(不同直径不同类别的会有区别,可查表。或者有位置的话放大点,比如百分之1, ...

我这个是液压缸拉着张紧,想看看如何计算张紧力和行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液压缸拉着张紧,想看看如何计算张紧力和行程

张紧行程就是根据伸缩率来的  你可以问下厂家。张紧力需要考虑的东西就多了,包角度数、不同的头轮在不同的环境下与钢丝绳的摩擦系数,然后查表得系数。还跟几根钢丝绳有点关联   我根据你这刚查了下  大概就是拉力乘1.5-2.3  你可以查查机械手册  有类似的计算和表  可以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紧行程就是根据伸缩率来的  你可以问下厂家。张紧力需要考虑的东西就多了,包角度数、不同的头轮在不同 ...

谢谢大神,查什么关键字?

网友:
涨紧肯定是需要的,你这样斜着会往下滑的